[求助] ADE L仿真时显示有一个仿真正在进行

楼主(2024-04-09):
点击运行仿真之后无反应,然后看log报错显示有一个仿真在运行。

网友A:
会不会有哪个仿真没收敛还在跑,一般的终极大法是重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哪个仿真没收敛还在跑,一般的终极大法是重启virtuoso

嗯嗯,重启之后解决了。老师说是因为扫描参数时候暂停过,就出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