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锁相环

楼主(2024-04-09):
一个由LC-VCO构成的PLL,在锁定时vctrl以2倍clk_out的频率振荡,如图所示,我的分析结果是VCO的输出通过varactor耦合到Vctrl造成的,请问大佬们有啥解决办法?
Varator的电路连接如下图

网友:
试下dnw的管子

网友A:
一般都是在Vctrl的线上接大电容到地,或者你看看可不可以做个RC滤一下这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在Vctrl的线上接大电容到地,或者你看看可不可以做个RC滤一下这个频率 ...

但是Vctrl是直接接在环路滤波器上的,在Vctrl上改变R或者C会改变了我整个环路的特性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二次抵消不掉的,最多就是抑制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二次抵消不掉的,最多就是抑制下幅度

好的,谢谢大佬。第一次做LC-VCO类型的PLL没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