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输入电源电压较高时,如何做带隙基准

楼主(2024-04-09):
本人模拟新手,想请问各位大佬,当输入电源电压较大,如带隙基准的MOS管耐压仅为5V,输入电源电压为20V,如何做带隙基准,见到网上的结构是做预稳压,但是其中的基准产生电路和运放难道全用LDMOS或者DEMOS这种高耐压的管子做吗?

网友A:
你这个预稳压意思是一个相对粗糙的LDO?应该是用高压管和稳压二极管得到粗糙的基准电压(假设1V左右)。然后VDDL得到一个粗糙的低压电源,再给核心基准供电得到精准的基准电压(假设1.2V)反过来给LDO做基准(假设运放为NMOS输入,1.2V和1V在同一输入端,1V不起作用)然后得到精准的VDDL。这样的话运放确实需要高压管,不过每条支路有一根耐压就行,比如电流偏置为共源共栅那就共栅管用高压管,其他为低压管。功率管也要用高压管。

网友B:
你用预稳压,把电压降到比如3v-4v,这不就是一个常见的LDO输入了嘛,预稳压用高压管做,剩下的就可以用正常管子了,这样版图面积也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预稳压,把电压降到比如3v-4v,这不就是一个常见的LDO输入了嘛,预稳压用高压管做,剩下的就可以用正常 ...

谢谢大佬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预稳压意思是一个相对粗糙的LDO?应该是用高压管和稳压二极管得到粗糙的基准电压(假设1V左右)。然 ...

请问上述图中只有正反馈如何使得VDDL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