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理想电源LVS时认为是电路断路

楼主(2024-04-09):
      电路存在理想电源的位置,在layout XL时认为是断路,做layout时没发现,未将该电源两端的线连接上。但LVS跑过了。
用了不同的工艺验证,都存在该现象。
知道可以手动删除,但会出现漏删情况,漏删了但不知道,使之存在电路中了,该如何在LVS识别出有理想电源的存在?

网友:
你不会在电路里删掉这个器件?

楼主:
就是忘了删的情况,有些电路器件多,电路的人漏删,做layout的如果也没发现的情况。

网友A:
电路就带着这个器件就行。。  在.simrc中写上过滤语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就带着这个器件就行。。  在.simrc中写上过滤语句就行

请问如何加过滤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加过滤语句

在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 .simrc 中添加以下语句:
hnlUserShortCVList=list(
    list("analigLib"  "vdc"  "iprobe"  "presistor")
)

hnlUserIgnoreCVList=list(
    list("analogLib"  "pcapac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