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语句中高斯分布求助

楼主(2024-04-09):
自己写了一个电阻仿真文件,把阻值用高斯分布,std设置为0.3。代码如下:

section mc
parameters r_mc_sigma = 1
statistics {
    process {
     vary r_mc_sigma dist=gauss std=0.3
          }
    }
parameters r_mc = 1000 * r_mc_sigma
include "res.ckt"
endsection mc

而电阻是我自己写的VerilogA模型,只设置了一个阻值参数r。
结果在跑蒙特卡洛仿真(2000次仿真),仿真给定电压下的电流时,仿真结果并没有呈现高斯分布,而是一种很奇怪的分布,图在二楼。

恳请教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在ADE中跑DC仿真,是能够跑出正确结果的。
如果把std调整为0.1,图像就会看起来正常一点,如下图

网友A:
R是高斯分布,1/R还是高斯分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是高斯分布,1/R还是高斯分布吗?

很好的想法!我去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是高斯分布,1/R还是高斯分布吗?

如果把仿真指标改成1/I就会变成很好看的高斯分布,而且std也和代码对的上了。虽然还有2/300的误差,但是解决了!谢谢大佬

网友B(2024-07-05):
您好,我想知道spectre文档中是否有关于这个的介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知道spectre文档中是否有关于这个的介绍呢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指SPICE语法的介绍还是蒙特卡洛仿真器的介绍?如果你指的是蒙特卡洛仿真器的介绍,在手册中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指SPICE语法的介绍还是蒙特卡洛仿真器的介绍?如果你指的是蒙特卡洛仿真器的介绍, ...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这个spectre文档的名字,因为spectre文档有好几十个。不过我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