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网表中standard cell的SUBCKT定义的port顺序跟从版图中抽取的顺序不一样。

楼主(2024-04-09):
100资产
数字网表中standard cell的SUBCKT定义的port顺序跟从版图中抽取的顺序不一样导致lvs过不了,只能修改网表了吗?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我再说具体一点,我们是数模集成的片子,数字和模拟都有调用同一个stdcell库里面的stdcell,大家都知道数字侧使用spi网表过lvs的,模拟侧则抽取schematic过lvs,那集成到top过lvs就出现问题了,因为stdcell的SUBCKT定义了两次,一次在数字网表里有定义,另一次在schematic里定义,两次定义的port顺序不一样,导致lvs过不了,之前的解决办法是修改数字网表,把port顺序改成跟schematic一致。是否有其他解决办法,比如通过什么设置,实现当SUBCKT在网表和schematic都有定义时,优先使用schematic定义的SUBCKT。请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方法1:把模拟里调用的数字库的cell全部加个后缀。
方法2:把模拟调用的数字cell的subckt注释掉,和数字用同一套subckt。。然后top 电路export cdl时候选connect by name

网友(点评):
方法1是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确保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把模拟里调用的数字库的cell全部加个后缀。
方法2:把模拟调用的数字cell的subckt注释掉,和数字用 ...

因为是GF工艺,定义了global地,connect by name这个功能不好使,会导致电源地的顺序有问题。

方法1倒是可以试试。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数字和模拟用的stdcell库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