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强制释放 cliosoft的license吗

楼主(2024-04-09):
使用命令 lmremove 释放license时得到以下错误信息:

lmremove: Cannot remove a linger license. (-100,398)

有谁知道怎么强制释放 吗?

网友A:
you cannot remove a borrowed license, you have to reduce the default linger timeout or just restart license service to reset to default  timeout and then wait for it been relea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not remove a borrowed license, you have to reduce the default linger timeout or just restart  ...

thanks, taiakun。

I restart the license ,but still cannot release license.
do you know how to reduce the default linger time?

网友:
check option file for linger setting, or get another copy that without linger enabled/reduced from vendor, usually it will be released when timeout of linger reac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