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电路仿真:稳压二极管使用了analoglib库中的zener,报错模型丢失

楼主(2024-04-09):
求助各位ICer:
画schematic后进行仿真,需要使用到稳压二极管,我采用的是TSMC18工艺库,没有稳压管,于是决定先用analoglib库中的zener进行仿真(顺便也请大佬解答可以这样混用吗?不考虑流片)。但是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报错:

ERROR (SFE-23): "input.scs"81: The instance `D3'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zener'.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zener', or define `zener'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求问要怎么解决报错呀?
我的思考:仿真用了analoglib的电源、地等,都没有这种报错,为什么稳压管出现报错呢?是不是稳压管需要单独的模型文件?请问在哪里看是否缺失呢?如果缺失在哪里下载呢,因为我也查了没查到。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2024-09-18):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今天也遇到相同的麻烦了

网友:
用analogLib库下的半导体器件只是提供一个符号图和相应的提取网表的方式,具体的模型需要自己外加。

网友(2024-12-25):
同问,顶一下。65nm是否也没有ze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