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转工艺的脚本

楼主(2024-04-09):
求一份layout转工艺的脚本,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
Layout 转工艺参考这个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RdxE9wV_AxWm4lDMh-njcg

网友A(2024-09-03):
用calibredrv配合layer.map更加的便捷还可以修改过孔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drv配合layer.map更加的便捷还可以修改过孔大小

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参考calibredrv的帮助文档,
简单来说就是calibredrv这个命令可以吃一个宏文件,文件里面可以吧你在calibredrv做的事情一行行写出来,
配置文件的格式可以在calibredrv gui界面里面你一步步做一遍然后导出来,
所以你只需要吧转换图层号,增加或减小图层的大小,然后保存成新的gds文件,将这些写成一个固定的配置文件,然后每次对导出的gds操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calibredrv的帮助文档,
简单来说就是calibredrv这个命令可以吃一个宏文件,文件里面可以吧你在 ...

你好,想请教下怎么把calibredrv 里面的命令导出成文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下怎么把calibredrv 里面的命令导出成文本

你打开一个gds操作以后 可以点file --> save edit transcript吧这个操作保存出来,然后这个脚本可以直接在命令行下用calibredrv去吃,就不用图形界面也可以直接得到你要的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一个gds操作以后 可以点file --> save edit transcript吧这个操作保存出来,然后这个脚本可以直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