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MFB和chopper的问题

楼主(2024-04-09):
刚刚接触到sigma delta adc,涉及到了运算放大器的设计。运算放大器的结构是折叠式第一级加简单的级联第二级,使用的共模反馈是开关电容共模负反馈。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大抵还算过关,pac的仿真如下面的无chopper的仿真示意图。但是一旦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加入两个简单的chopper开关电路之后,增益就会极大地衰减,如下面的有chopper的示意图。整个电路图同时附上。
想要请教大佬几个问题:
1、chopper和sc的CMF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如果可以同时使用,那么它们之间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如果考虑一个实际电路,这种倍频如何使用电路去实现呢?
2、图示的现象可能是什么导致的?
3、可以推荐一些这方面的实用资料吗

无chopper的仿真图形

无chopper的仿真图形

有chopper的仿真图像

有chopper的仿真图像

整体的电路框图

整体的电路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