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库没有cds.lib移植

楼主(2024-04-09):
最近刚开始学习virtuoso,移植library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一个参考文件库(不是工艺库是一个工作库)里面只有prop.xx文件,没有工艺库那种cds.lib文件,这种情况怎么移植呢?
我有试过直接在总的cds.lib定义,但是库管理进去是灰色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A:
你咋写的?直接在cds.lib 中写
DEFINE RFIC /home/RF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写的?直接在cds.lib 中写
DEFINE RFIC /home/RFIC

是这样的,但是似乎只是这样不可以,报错显示需要转OA,但是这里面就没cds.lib转不了O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似乎只是这样不可以,报错显示需要转OA,但是这里面就没cds.lib转不了OA ...

不好意思,刚看仔细,这个数据是cdb,等用5141打开。。。用61的话,得cdb2oa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似乎只是这样不可以,报错显示需要转OA,但是这里面就没cds.lib转不了OA ...

我看网上的帖子,试了把他要转换的库直接新建一个cds.lib,然后拿Conversion Toolbox的cdb2OA转换,显示转换finish和一些warning,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改变...

********************************************************************************

*WARNING* LIB test1 from File /home/IC/cds.lib Line 15 redefines
LIB test1 from the same file (defined earlier.)
*WARNING* LIB test2 from File /home/IC/cds.lib Line 16 redefines
LIB test2 from the same file (defined earlier.)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Tech/65NTSMC/tsmcN65'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65Ntsmc'.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test3'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test3'.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test'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test'.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INV'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INV'.
cdb2oa.exe finished
*WARNING* LIB test1 from File /home/IC/cds.lib Line 15 redefines
LIB test1 from the same file (defined earlier.)
*WARNING* LIB test2 from File /home/IC/cds.lib Line 16 redefines
LIB test2 from the same file (defined earlier.)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Tech/65NTSMC/tsmcN65'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65Ntsmc'.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test3'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test3'.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test'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test'.
*WARNING* The directory: '/home/IC/INV'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home/IC/cds.lib' for Lib 'INV'.

********************************************************************************

自己定义的cds.lib,蓝色的是新定义的

楼主:
感谢回复,我扒拉着到cds.log找到error了,报错,我再来调试调试********************************************************************************
\o Translation of library "learn" stopped.
\o
\o
\o Message Summary:
\o
\o ERROR   (CDBOA-411): The translator stopped because the OpenAccess cds.lib
\o                      definition for library <name> points back to the CDBA
\o                      version of the library. You cannot mix OpenAccess and CDBA
\o                      data in the same location. Remove the definition from the
\o                      OpenAccess cds.lib file or redefine it so that it points to
\o                      a different location.
\o
\o                       Generated once. The definition for the specified library
\o                      in the OpenAccess cds.lib file would place the OpenAccess
\o                      version of the library in the same location as the CDBA
\o                      version. This is not permitted. Either remove the
\o                      definition from the OpenAccess cds.lib file and let the
\o                      translator create it for you or redefine it so that it
\o                      points to a location other than the location of the CDBA
\o                      library.

网友(2024-09-27):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扒拉着到cds.log找到error了,报错,我再来调试调试**************************************** ...

兄弟,你解决了吗

网友:
兄弟,我也在看这个蓝牙的模块,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扒拉着到cds.log找到error了,报错,我再来调试调试**************************************** ...

转换的库  和待转换的库 不能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