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报错

楼主(2024-04-09):
报错出现在栅极上,这是版图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X4/X2/X0/M0(19.734,-10.010)  MP(P18)                      XI2/XI0/MPM1  MP(P18)
  g: X4/9                                                   g: XI2/CLK2
  s: 3                                                      s: net4
  d: X4/10                                                  d: XI2/net2
  b: VDD                                                    ** VDD **
  ** VSS **                                                 b: VSS

--------------------------------------------------------------------------------------------------------------

X4/X2/X1/M0(19.734,-6.830)  MN(N18)                       XI2/XI0/MNM1  MN(N18)
  g: IN                                                     g: IN
  s: 3                                                      d: net4
  d: X4/10                                                  s: XI2/net2
  b: VSS                                                    ** VSS **
  ** VDD **                                                 b: VDD

--------------------------------------------------------------------------------------------------------------

X4/X3/X0/M0(17.834,-10.010)  MP(P18)                      XI2/XI7/MPM1  MP(P18)
  g: X4/9                                                   g: XI2/CLK2
  s: X4/10                                                  d: XI2/net2
  d: X4/13                                                  s: XI2/net5
  b: VDD                                                    ** VDD **
  ** VSS **                                                 b: VSS

--------------------------------------------------------------------------------------------------------------

X4/X3/X1/M0(17.834,-6.830)  MN(N18)                       XI2/XI7/MNM1  MN(N18)
  g: IN                                                     g: IN
  s: X4/10                                                  s: XI2/net2
  d: X4/13                                                  d: XI2/net5
  b: VSS                                                    ** VSS **
  ** VDD **                                                 b: VDD

--------------------------------------------------------------------------------------------------------------

X4/X4/X0/M0(9.894,-10.010)  MP(P18)                       XI2/XI13/MPM1  MP(P18)
  g: X4/9                                                   g: XI2/CLK2
  s: X4/11                                                  d: XI2/net3
  d: X4/12                                                  s: XI2/net4
  b: VDD                                                    ** VDD **
  ** VSS **                                                 b: VSS

--------------------------------------------------------------------------------------------------------------

X4/X4/X1/M0(9.894,-6.830)  MN(N18)                        XI2/XI13/MNM1  MN(N18)
  g: IN                                                     g: IN
  s: X4/11                                                  s: XI2/net3
  d: X4/12                                                  d: XI2/net4
  b: VSS                                                    ** VSS **
  ** VDD **                                                 b: VDD

--------------------------------------------------------------------------------------------------------------

X4/X5/X0/M0(7.994,-10.010)  MP(P18)                       XI2/XI14/MPM1  MP(P18)
  g: X4/9                                                   g: XI2/CLK2
  s: X4/12                                                  s: XI2/net4
  d: 1                                                      d: net5
  b: VDD                                                    ** VDD **
  ** VSS **                                                 b: VSS

--------------------------------------------------------------------------------------------------------------

X4/X5/X1/M0(7.994,-6.830)  MN(N18)                        XI2/XI14/MNM1  MN(N18)
  g: IN                                                     g: IN
  s: X4/12                                                  d: XI2/net4
  d: 1                                                      s: net5
  b: VSS                                                    ** VSS **
  ** VDD **                                                 b: VDD

--------------------------------------------------------------------------------------------------------------

X4/X8/M0(4.974,-6.830)  MN(N18)                           XI2/XI18/MNM1  MN(N18)
  g: 1                                                      g: net5
  s: 1                                                      d: net5
  d: VSS                                                    ** VSS **
  b: VSS                                                    ** VSS **
  ** VDD **                                                 s: VDD
  ** VDD **                                                 b: VDD

--------------------------------------------------------------------------------------------------------------

X4/X9/M0(1.954,-6.830)  MN(N18)                           XI2/XI17/MNM1  MN(N18)
  g: X4/12                                                  g: XI2/net4
  s: 1                                                      d: net5
  d: VSS                                                    ** VSS **
  b: VSS                                                    ** VSS **
  ** VDD **                                                 s: VDD
  ** VDD **                                                 b: VDD

--------------------------------------------------------------------------------------------------------------

X5/X2/X0/M0(3.520,-2.350)  MP(P18)                        XI0/XI0/MPM1  MP(P18)
  g: X5/9                                                   g: XI0/CLK2
  s: 2                                                      s: net7
  d: X5/10                                                  d: XI0/net2
  b: VDD                                                    ** VDD **
  ** VSS **                                                 b: VSS

--------------------------------------------------------------------------------------------------------------

X5/X2/X1/M0(3.520,-5.530)  MN(N18)                        XI0/XI0/MNM1  MN(N18)
  g: 2                                                      g: net7
  s: 2                                                      d: net7
  d: X5/10                                                  s: XI0/net2
  b: VSS                                                    ** VSS **
  ** VDD **                                                 b: VDD

--------------------------------------------------------------------------------------------------------------

X5/X3/X0/M0(5.420,-2.350)  MP(P18)                        XI0/XI7/MPM1  MP(P18)
  g: X5/9                                                   g: XI0/CLK2
  s: X5/10                                                  d: XI0/net2
  d: X5/13                                                  s: XI0/net5
  b: VDD                                                    ** VDD **
  ** VSS **                                                 b: VSS

--------------------------------------------------------------------------------------------------------------

X5/X3/X1/M0(5.420,-5.530)  MN(N18)                        XI0/XI7/MNM1  MN(N18)
  g: 2                                                      g: net7
  s: X5/10                                                  s: XI0/net2
  d: X5/13                                                  d: XI0/net5
  b: VSS                                                    ** VSS **
  ** VDD **                                                 b: VDD

LVS报错示意图

LVS报错示意图

版图

版图

网友:
电路连错了

网友A:
电路错了,电路上的pmos的B端都接到VSS,应该接到VDD

网友B:
这是标准数字库吗,怎么管子是异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数字库吗,怎么管子是异形的

不是标准数字库,是我自己画的

楼主:
图中是两个D触发器版图,上下对称相连,版图中的PMOS B端是接到了VD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错了,电路上的pmos的B端都接到VSS,应该接到VDD

uu,我的版图是两个D触发器上下对称,VSS共用同一部分,PMOS B端是接在了VDD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u,我的版图是两个D触发器上下对称,VSS共用同一部分,PMOS B端是接在了VDD上了

...

我说的是电路错了,不是版图

网友C:
第一:电路P管B是VSS,N管是VDD,明显电路错了
第二:你P管的N阱呢,P管的B不应该在阱里面吗(还是没显示或者为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路P管B是VSS,N管是VDD,明显电路错了
第二:你P管的N阱呢,P管的B不应该在阱里面吗(还是没显示或 ...

确实是电路B端接错了 N阱在左边做了个Tap,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