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RC错误

楼主(2024-04-09):
Guardring的四个角出现错误
应该怎么修改这个Guardring中metal1的宽度呢?

网友:
Q--点这个

网友:
选中guardring---然后Q---点这个

网友A:
选中这个ring---然后Q---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这个ring---然后Q---点这个

改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
报这个错的原因是因为M1的宽度小于0.17um,改成0.17u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