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电路采样阶段输出输入出现问题

楼主(2024-04-09):
差分栅压自举电容。采样500M,在采样阶段出现输入大于输入的情况,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是相位差,输入相移几度看起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相位差,输入相移几度看起来就这样了

是指输入输出有延迟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