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40工艺mos管esd画法再跑lvs时无法被识别,且drc只能检测到部分规则,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10):
sim40工艺mos管esd画法再跑lvs时无法被识别,且drc只能检测到部分规则,如何解决?

网友:
calibre截图能大点嘛?啥都看不清楚

网友:
可能是options问题

网友A:
试一下把esd比mos管多的层次做成cell,然后在规则文件里忽略掉

楼主:
lvs calibre如下

楼主:
上一张不清楚,drc只能检测出一部分,实际上故意做错了一些但是没有检测出来。

网友:
nothing in layout? 1:没有pin label  2多了或者少了 layer   3  layer map有问题   4  lvs rule用错了

楼主:
我是按照工艺手册中的layer绘制的,如果把图层esdio2去掉就会识别成正常的mos管,现在是想在有图层esdio2的情况下识别出来。

网友B:
照着truth table看一下,是不是少layer了,高压esd还有个esd3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esd比mos管多的层次做成cell,然后在规则文件里忽略掉

你试一下这个,你按其他方法识别出来是esd管子,但是你电路还是普通mos管一样过不了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着truth table看一下,是不是少layer了,高压esd还有个esd3layer

按着truth table 对了一下,没有缺少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着truth table看一下,是不是少layer了,高压esd还有个esd3layer

按着truth table对了一下,没有缺少layer

网友:
我发的方法你是一点都不看啊

网友A:
因为你把普通mos管加了esd的层次所以lvs识别不出来它是普通mos管,然后esd管子的L一般是固定的值所以lvs也识别不出来它是esd管子。你确定你加的层次等等其他的跟esd管子一样的话,你在把假的额外的层次单独做成一个cell,然后修改lvs文件把这个cell忽略掉,lvs就会识别出来它是普通mos管且跟你电路图的普通mos管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把普通mos管加了esd的层次所以lvs识别不出来它是普通mos管,然后esd管子的L一般是固定的值所以lvs也 ...

了解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我试试

把这句加到lvs文件里EXCLUDE cell xxxxx,xxxxx指cell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