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果用到时钟的下降沿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4-04-10):
如果用到时钟的下降沿会有什么影响???

大部分代码都用上升沿,少量使用下降沿,会对sdc综合STA后端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看要跑到什么频率,以及时序约束是否到位

网友B:
如果要求时钟的占空比为50%左右,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跑到什么频率,以及时序约束是否到位

时序约束跟只用上升沿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时钟的占空比为50%左右,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用

时序约束有什么特别主义的地方??会不会影响STA???

网友:
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需要确认define_clock的时候,真实的clock的duty cycle。如果只用一个沿,duty cycle关系不大,但是用了2个沿,那么duty cycle就非常关键。比如设置的duty cycle是50%,但是实际的是40%,那么你STA sign off没有问题,但是芯片回来可能就不满足timing。

网友:
插SCAN chain需要注意,需要把降沿触发器穿在尽可能靠前的位置

网友:
scan模式下,最好把所有负沿时钟用mux切换成正沿

网友(2024-08-29):
引用 楼主:
时序约束有什么特别主义的地方??会不会影响STA???

sdc定义时钟的时候,就可以规定其占空比。比如: create_clock -name sys_clk -period 40 -waveform {0 20} [get ports CLK]

上述{0 20}这样的定义就是50%占空比。{0 10}这样的就是33%占空比,高电平占1/3。后端PR会读sdc文件,就知道时钟是怎样的了。

网友:
用到时钟下降沿对时序约束有一定程度影响,首先最容易理解的是两个相反的沿驱动触发和采样,导致该时序路径的约束更紧(原本是一个cycle变成了半个cycle)。上升沿和下降沿所经cell带来的延迟不同。如果与其他同步时钟路径有交涉,相位关系会发生变化,导致工具推断的最恶劣约束不同。 用set_clock_uncertainty -rise_from/fall_from -fall_to/rise_to对同一个时钟的duty cycle进行约束。另外就是dft插扫描链选择edge mix模式时的实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