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monitor 采样问题

楼主(2024-04-10):
比对ahb地址时ahb monitor需要采每个beat的address吗,但是transaction中addr不是数组类型的

假如不采,实际ahb传输的address可能会出错吧?

网友A:
对比每个trans的起始地址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每个trans的起始地址就行了吧

VIP定义的地址不是数组类型的,但是实际传输难道起始地址对了后面地址一定是正确的吗?
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