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打Stripe打不全是为什么?

楼主(2024-04-10):
请问一下像图1中纵向的M6 Stripe,在画圈的区域工具为什么不另外再打新的Stripe,是需要什么设置吗?

还有图2中的M4 Stripe,在macro两侧,上侧能够把VDD VSS打全,为啥下侧只打了VDD而不打VSS,也是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是不是你上面有孔 电打到上面会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