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和锁存器的检查

楼主(2024-04-10):
time given to start是负值是代表什么意思,时间借用了0.0379,这里应该是没有违例,不知道这个参考的意义

网友A:
就是用了lockup latch,这个是电平的,一般情况下,用reg的话,都是clock的沿,setup和hold,但是latch是电平型,最多可以借半个clock 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了lockup latch,这个是电平的,一般情况下,用reg的话,都是clock的沿,setup和hold,但是latch是电 ...

我提的问题是time given to start的参考意义,不是问这是什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