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mode下的检查和func不一致

楼主(2024-04-10):
dc corner下出现了Q to SI的检查路径.,但在func模式下同一个reg和reg并未有这样的检查(Q到D的检查)。不清楚dccheck是否合理?(例如:regA/Q到regB/SI有时序检查,而regA/Q到regB/D在func下没有时序检查)

网友A:
合理,dft下出现Q->D的路径要稍微注意一下,func下出现Q->SI的路径要注意一下

网友B:
正常的,检查scan shift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理,dft下出现Q->D的路径要稍微注意一下,func下出现Q->SI的路径要注意一下

但是是同一个reg到reg噢,一个mode有检查,另一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检查scan shift path

dft的mode下,为什么要检查func不检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是同一个reg到reg噢,一个mode有检查,另一个没有

正常的,func path和scan shift path不一定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dft的mode下,为什么要检查func不检查的东西?

如果相同的话为什么要分func和dft mode呢

网友C:
dft是分shift和capture两个阶段的。capture的阶段是跟function一样的(但是可能clock是不一样)。但是shift是走不同的path。除非function模式下是shifter的register组,一般shift阶段是不会有Q-》D,只会有Q-》SI。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t是分shift和capture两个阶段的。capture的阶段是跟function一样的(但是可能clock是不一样)。但是shift ...

我感觉你们好像都没听懂我的问题,

这里我这个reg在这个模式下reg和reg没有进行同一个reg到同一个reg的路径,因为DFT检查是一个选择器,SE选0,就是regA/D到regB/Q,选1就是regA/SI到reg/Q,这两个在不同mode下会存在,但是现在只存在一个,另一个不存在对应的另一个
不是问的不是同一条data path检查的pin不同的问题啊,是根本没进行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