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Dynamic link 关闭后无法再次打开

楼主(2024-04-10):
ADS Dynamic link 集成到virtuoso后,通过原理图界面调用 ADS Dynamic link ,第一次调用没问题,但关闭后再次调用,就不行了。

有谁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么?

网友A:
关闭virtuoso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virtuoso重新打开

virtuoso打开了一大堆东西,只是为了 Dynamic link 就重新登录virtuoso,这个太麻烦了,

不知道有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virtuoso打开了一大堆东西,只是为了 Dynamic link 就重新登录virtuoso,这个太麻烦了,

不知道有没有根 ...

打开terminal,调用ads环境变量, 打开ads

楼主:
一个较笨的办法  ps -aux | grep $USER | grep ADS ,
找到 该用户的 ADS进程,然后kill掉,

但这不是最终的解决问题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