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耦合振荡电路求助!!!

楼主(2024-04-10):
原理图如图,两个线圈参数一样:380nH,2.8Ω,工作频率9MHz。不知道我multisim里面电感耦合模型是否选对了。现在问题是仿真不能振荡起来,求助!!!

网友:
你那个管子参与震荡,貌似第一个2N700不是,第二个也不是,应该是最后一个,是不是那个电感三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