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爱得万 R3767CG 供应 网络分析仪

楼主(2024-04-10):
爱得万 R3767CG 供应 网络分析仪
欧阳R:13537229325
QQ:   1226365851
温馨提示:如果您找不到联系方式,请在浏览器上搜索一下,旺贸通仪器仪

回收工厂或个人、库存闲置、二手仪器及附件。

长期  销售、维修、回收 高频 二手仪器。
R3767CG网络分析仪
信号特性
频率 范围:300kHz~3.8GHz (R3765CG)
300kHz~8.0GHz (R3767CG)
OPT.12/13 (R3765CG):
300kHz~3.8GHz
设定分辨率:1Hz
测量分辨率:&plu  n;0.01ppm
度:&plu  n;10ppm (23+5℃)
温度稳定度:&plu  n;7.5ppm (0~55℃,代表值)
长时间稳定度:&plu  n;3ppm (年,代表值)
Advantest R3767CG 8G矢量网络分析仪|爱德万网络分析仪|300kHz至8GHz
特点:
频率范围:300kHz~3.8GHz (R3765CG)
300kHz~8GHz (R3767CG)
的多端口器件测量
高速扫描时间:150μs/点(在2端口全校准条件下)
内置3端口或4端口测试装置(选件)
软件夹具(选件)
阻抗转换(选件)
端口转换(选件
匹配网络(选件)
R3767CG系列网络分析仪
R3767系列8GHz网络分析仪能够快速和 地测量幅度、相位、群延迟和阻抗。测量的频率范围为
40MHz(300K)~8GHz。由于它具有 新高速信号处理结构,R3767系列网络分析仪可以进行10kHz RBW
(IF带宽)的0.25ms/点的快速测量。R3765系列可应用于生产线或工程中。系列包括三种型号:A型(基
本型),B型(内置电桥)和C型(内置S参数测试装置)。
R3767CG系列采用 的分析仪功能和容易读数的7.8英寸大TFT彩色LCD显示,所以很容易进行数据比
较和模式分析。内置的BASIC控制器功能、并行I/O功能和条码输入功能,使它很容易完成测量、分析和
评估以及建立一个高速ATE(自动测试装置)系统。因此,R3767系列在使用标准FDD格式(720K,1.2M和
1.44M字节)和内部标准SCPI指令的情况下,非常适合作为系统组成部分。
R3767CG/R3765CG网络分析仪技术指标
测量性能
扫描通道 2通道 (CH1,CH2)
显示通道 4通道 (CH1,CH2,CH3,CH4)
轨迹 2轨/通道 (8踪显示)
测量参数 S11,S21,S12,S22
OPT.11/13:S11,S22,S33,S21,S12,S31,S13,S23,S32
OPT.14:S11,S22,S33,S44,S21,S31,S41,S12,S32,
S42,S13,S23,S43,S14,S24,S34
根据参数算出阻抗(Z),导纳(Y)计算
测量格式 直角坐标表示:振幅 (线性/对数),相位,群 ,VSER,
复数 (实部/虚部)
图:光标值,线性/对数,相位,复数 (实部/虚部),R+jX,
G+jB
Polar极坐标表示:光标值,线性/对数,相位,复数 (实部/虚部)

技术指标
测量功能
显示通道:2通道(4迹线):A型和B型
4通道(8迹线):C型
格式
直角坐标:对数/线性幅度,相位,群延迟或复杂参数的实部和虚部
[Z],R,X在阻抗转换测量中)
[Y],G,B在导纳转换测量中)
相位显示扩展功能
表:对数/线性幅度,相位,实部和虚部,R+jX,G+jB
极性坐标: 对数/线性幅度,相位,实部和虚部
信号源特性
测量频率:
范围:40M(300K)Hz~8GHz
分辨率:1Hz
度:&plu  n;20ppm(25℃&plu***n;5℃)
输出电平:
范围:+17dBm~-8 dBm(A型)
+7 dBm ~-18 dBm(B型)
+10 dBm ~-15 dBm(C型)
分辨率:0.01dB
度:&plu n;0.5dB(50MHz,0dBm,25℃&plu***n;5℃)
线性度:25℃&plu***n;5℃
A型 B型 C型
&plu n;0.4dB +12 dBm ~-3 dBm +2 dBm ~-13 dBm +5 dBm ~-10 dBm
&plu n;0.7dB +17 dBm ~-8 dBm +7 dBm ~-18 dBm +10 dBm ~-15 dBm
平坦度: 2.0dBp-p(25℃&plu***n;5℃)
输出阻抗:50欧姆
信号纯度:
谐波失真:≥-20dBc(在 大输出时)
非谐波失真:≥25dBc(在 大输出时)
相位噪声:在10kHz偏差和1Hz带宽处,-85dBc+20log(f/40MHz)
扫描功能
扫描参数:频率和信号电平
大扫描范围:
频率范围:40MHz~3.8GHz
信号电平:+17dBm~-8 dBm(A型)
+7 dBm ~-18 dBm(B型)
+10 dBm ~-15 dBm(C型)
范围设置:STAR/STOP或CENTER/SPAN
扫描类型:线性/对数频率扫描,部分和目标值频率扫描,电平扫描,CW(信号频率)扫描
扫描时间:0.15ms/点( 化)
0.25ms/点(2端口同时校准)
小的扫描时间取决于测量格式,误差修正模式,每点的扫描宽度,测量点的数量和IF带宽。
测量点:3,6,11,21,51,101,201,301,401,601,801,1201
扫描触发:可由'连续,保持,单一扫描'或'外部触发'中设置
扫描模式:
双通道扫描:两个通道以同样的频率范围进行扫描
不同扫描:两个通道以不同的扫描类型和不同的频率范围进行扫描
接收机特性
分辨率带宽:10kHz~10Hz
幅度特性
幅度分辨率:0.001dB
动态分辨率:参考低于测试口 大输入电平20dB处
0~-10dB &plu    n;0.3dB
-10~-20dB &plu  n;0.05dB
-20~-50dB &plu  n;0.05dB
-50~-60dB &plu  n;0.1dB
-60~-70dB &plu  n;0.15dB
-70~-80dB &plu  n;0.40dB
-80~-90dB &plu  n;1.00dB
测量度:&plu   n;0.5dB(-10dBm,25℃&plu n;5℃)
相位特性
测量范围:&plu  n;180°(相位超过&plu n; 180°时可以借助于相位显示扩展功能进行显示)
相位分辨率:0.01
频率特性:&plu  n;5°(25℃&plu n;5℃)
动态精度:参考低于测试口 大输入电平20dB处
0~-10dB &plu    n;5.0°
-10~-20dB &plu  n;0.3°
-20~-50dB &plu  n;0.3°
-50~-60dB &plu  n;0.4°
-60~-70dB &plu  n;1.5°
-70~-80dB &plu  n;4.0°
-80~-90dB &plu  n;8.0°
群延迟时间特性
范围:按下列公式计算:
γ=ΔΦ/(360×Δf)
ΔΦ:相位
Δf:孔径频率
测量范围:1ps~250s
群延迟时间分辨率:1ps
孔径频率:等于^f。可以A%的分辨率在频率带宽的A%~100%范围内设置。
A=100/(测量点-1)
精度:相位精度/[360×孔径频率(Hz)]
测试端口特性
测试端口回波损耗:25℃&plu n;5℃
18dB(40MHz~2.6GHz)
16dB(2.6GHz~3.8GHz)
方向性:25℃&plu n;5℃
30dB(40MHz~2.6GHz)
26dB(2.6GHz~3.8GHz)
串音
A/B型 C型
90dB 90dB(40MHz~2.6GHz)
85dB(2.6GHz~3.8GHz)
连接器:N型(f),50欧姆
噪声电平:测试端口的 大输入电平
-90dBc(3kHz BW)
-100dBc(10kHz BW)
大输入电平:0dBm(A/B型)
+15dBm(C型)
输入 坏电平:+20dBm
误差修正功能
化:在传输和反射测量中,频率响应(包括幅度和相位)被修正。
1端口校准:在反射测量中,电桥方向性、频率响应和源匹配引起的误差被修正。(在误差修正中需
要短路器、开路器和负载)
2端口校准:在传输和反射测量中,方向性、频率响应和源匹配引起的误差、负载匹配、和隔离度被
修正。
数据平均:对每次扫描的数据(矢量)进行平均。平均次数可在2~999范围内选择。
数据平滑功能:在邻近的测量点间取平均。
电子长度修正:测量相位和群延迟时间加上相同电子长度或延迟时间。
相位偏差修正:连续见相位偏差加到测量的相位上
显示单元:7.8英寸TFT彩色LCD
分辨率:640×480
显示模式:直角LOG/线性坐标,极性坐标, 图表(阻抗/导纳显示)
测量条件显示:起始/终止频率,中心频率/带宽,标尺/格,参考电平,光标值,软按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