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协议的保序问题

楼主(2024-04-10):
axi协议中aw、ar通道是独立的,在把axi协议用来配置寄存器时,软件发出的先写后读,可能在经过axi路径上的slice、bridge之后使得读超前于写,软件读到的有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改成APB协议或者AXI master收到写响应后再发读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APB协议或者AXI master收到写响应后再发读请求

AXI协议是IP出的,IP里面保序了,但是出了IP之后一堆slice bridge顺序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