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cmos工艺里面的BJT和BCD工艺里面BJ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4-10):
各位大佬好。我想问一下标准cmos工艺里面的BJT和BCD工艺里面BJT有什么区别?BCD的优势之一就是能把CMOS DMOS BJT全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但是我看标准工艺的CMOS也提供BJT呀,难道是BCD工艺的BJT的性能比标准CMOS工艺下的好吗?

网友:
标准CMOS工艺一般只能提供Vertical PNP
BCD工艺能提供的BJT类型有很多

网友A:
标准CMOS工艺

LOGIC CMOS  一般 only parastic  LPNP  for bandgap design .

标准 Mix mode CMOS  一般  LPNP  VNPN  (low volt )   , no iso device

BCD 工艺  BJT ,  LV_VPNP  LV_VNPN , HV BJT ,  Iso_bjt

  many type BJT  like 5x5 10x10 15x15 ..etc
  non_iso bjt

  iso 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MOS工艺

LOGIC CMOS  一般 only parastic  LPNP  for bandgap design .

多谢前辈,太详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