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运行错误

楼主(2024-04-10):
版图绘制完后使用Calibre进行DRC检验时出现以下错误导致无法运行DRC,求助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呀?
之前也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过了两天在没有进行任何更改的情况下突然就可以运行了。
然后前几天跑完LVS之后再运行DRC就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重启virtuoso再运行DRC也没用

网友A:
DENSITY_RELUST 这个环境变量是空 ,你看下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_RELUST 这个环境变量是空 ,你看下rule

在对应的rule文件里与DENSITY_RESULTS有关的语句只有这些,请问是需要另外定义吗?

网友A:
那你这个 $DENSITY_RESULT  定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 $DENSITY_RESULT  定义了么?

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 $DENSITY_RESULT  定义了么?

这个应该怎么定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定义呀

我做的GF很老,只有这俩变量需要定义

网友B:
GF的工艺需要先source一个文件  里边都是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GF很老,只有这俩变量需要定义

好的谢谢!我找到设置变量的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F的工艺需要先source一个文件  里边都是环境变量

好的谢谢!我找到对应文件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应的DENSITY_RESULTS变量已经声明了,并且在“DRC Run Directory”保存的目录下面也有density.results这个文件,看起来都满足了它的要求,为什么还会报错呢?

DENSITY_RESULTS变量要求

DENSITY_RESULTS变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