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键盘左边的alt键无法使用,但是右边的alt键可以,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4-04-10):
键盘左边的alt键无法使用,但是右边的alt键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让左边的alt键也生效呢?

网友A:
换个键盘  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  试了?

不是键盘的问题,在windows下是正常的

网友:
看附件图片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