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SOI工艺做BGR波动是不是会小一些

楼主(2024-04-10):
用体cmos工艺做BGR,如果不做trim的话,很难做到全工艺都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并且这种误差大多来自BJT;

而SOI cmos工艺中没有BJT,可以直接制备PN结器件,是不是就会把BJT引起的误差降低掉,从而实现没有trim方案,也可以具备很好的一致性。

网友:
bjt应用的不也是二极管的特性么

网友A:
用体cmos工艺做BGR,如果不做trim的话,很难做到全工艺都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并且这种误差大多来自BJT;

  ??

而SOI cmos工艺中没有BJT,可以直接制备PN结器件,是不是就会把BJT引起的误差降低掉,从而实现没有trim方案,也可以具备很好的一致性。

bulk CMOS bandgap 误差 => opa amp  . for TT corner die to die . not BJT

体cmos工艺做BGR => trimless bandgap

https://bbs.eetop.cn/thread-669968-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体cmos工艺做BGR,如果不做trim的话,很难做到全工艺都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并且这种误差大多来自BJT;

学习了

网友B:
SOI工艺一般做射频开关或者LNA,对温度特性要求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I工艺一般做射频开关或者LNA,对温度特性要求不高吧

同一温度下  不同工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