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检测到电池电压

楼主(2024-04-10):
在多节电池串联时,比如有两节电池,我需要知道每节电池电压是否达到某个阈值,如何检测到不接地的那个电池的电压呢?
下面直接接地的可以直接电阻分压,那么上面那个呢?总电压是两节电池之和,怎么检测到第二节电池的电压?

各位大佬有什么好方法嘛

网友A:
多节电池串联时,比如有两节电池,我需要知道每节电池电压是否达到某个阈值,如何检测到不接地的那个电池的电压呢?
下面直接接地的可以直接电阻分压,那么上面那个呢?总电压是两节电池之和,怎么检测到第二节电池的电压?

=> A 电池串联 B 电池 .
if   B 电池 直接电阻分压 .
     A + B 电池 = toltal Volt

A= toltal Volt - B 电池电压

or try

CN102162834A - 串联电池组中的电池电压检测装置及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节电池串联时,比如有两节电池,我需要知道每节电池电压是否达到某个阈值,如何检测到不接地的那个电池的 ...

?我是说具体的模拟电路,不是敲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