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温度传感器的求助

楼主(2024-04-10):
本人最近在学习导师给的温传电路,水平有限遇到些问题

整体电路如下图
1.下图这两极管基极接的电阻起什么作用?跑delta VBE的时候加这个电阻delta VBE的斜率会起一个小尖峰,把电阻去掉尖峰就没了,去测了一下这个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不太了解它的作用。
2.左图是加了电阻的delta VBE的斜率,右图是没加电阻的delta VBE的斜率,在-35度左右为什么有个转折点,不太明白
3.下图是一个在做一个斩波吗还是什么作用,见的有点少,上面RS出来的是非交叠时钟
4.可以详细说一下整个前仿的流程吗,现在只知道跑个delta VBE,他的指标是下图,那我后面是该拟合曲线来看误差吗还是去跑功耗和电源抑制比吗应该怎么做,有点迷茫
本人较菜,希望有大佬指点

网友A:
先把电路整理好,感觉很乱,再者算算检测精度,需要多少位的adc去量化?看看paper,多了解不同的架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路整理好,感觉很乱,再者算算检测精度,需要多少位的adc去量化?看看paper,多了解不同的架构做法 ...

中间那一部分不是基于运放的带隙基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路整理好,感觉很乱,再者算算检测精度,需要多少位的adc去量化?看看paper,多了解不同的架构做法 ...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一部分不是基于运放的带隙基准吗

对中间是带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