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psrr和cmrr的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24-04-10):
大佬们,蒙特卡洛仿真psrr时,对于一个单端输出的运放来说,仿真结果并不是正态分布的(不知道双端输出怎么样),导致sigma特别大。

我有几个问题:
1.蒙特卡洛仿真psrr,cmrr参数是必备的吗,一般运放从设计到流片会蒙特卡洛仿真这两个参数吗?
2.为什么仿真psrr,cmrr时不是正态分布?如何减小sigma?
我的理解是,蒙卡本身是正态分布,但是只要两支路稍有mismatch,就会造成运放cmrr,psrr下降,所以导致最终结果集中在偏小一侧。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
个人想法:
1. psrr, cmrr与失配有关, 如果系统对这两个参数有明确spec要求, 则有必要用蒙特卡洛仿真看看随机失配下这两个参数会降低到什么程度. 比如3*sigma失配下, 它们不满足spec要求, 则需要考虑增加匹配器件面积来改进, 以增加良率.
2. 一个性能参数在蒙特卡洛仿真中是否呈正态分布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其中之一就是在该参数在没有考虑工艺偏差(比如失配)时不能是极值 (即导数不能为0), 而psrr与cmrr应该不满足这样的条件, 它们在没有失配时是极大值.
具体的数学原理可以参考有关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的内容. 比如如下一个定理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mismatch加进去,标准差太大了,偏向一边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mismatch加进去,标准差太大了,偏向一边 ...

我找到问题所在就是在输入电压逼近共模范围边界的时候,尾管进入线性区,因此psr受到mismatch影响最大;根据二楼大佬的指点,提升输入差分管的尺寸能整体提升下限,同时我还增大了输入级功耗,牺牲面积和功耗来减小失配影响,虽然σ仍然有9dB,但是psr下限提升了几个dB,以至于3σ现在能满足sp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