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LVS验证时出现了‘no similiar nets'的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0):
刚学版图,上网找了好久,求求各位大佬救一救

网友:
暂时两个思路:
1、上下两个和b一样的是去掉,理论上左边那个就是了
2、上面的方法还不行的话,就把DG层分别覆盖到b

楼主:
这是一些图片

网友A:
你schematic 的pmos和nmos的bulk端没接到vdd/vss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chematic 的pmos和nmos的bulk端没接到vdd/vss上吧

更改后多了一个报错,layout的net也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后多了一个报错,layout的net也多了一个

你这好奇怪啊~~能把电路和版图的网表分别贴出来吗

网友B:
可以把RVE-view 里面的版图电路和原理图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RVE-view 里面的版图电路和原理图对比一下看看

这里显示原电路图net11没连到vss,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显示原电路图net11没连到vss,

emmm,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成功了

我怀疑是你之前电路没有check&save,后面b端接电源地后i某次保存了,再跑就过了

网友:
是不是之前电路没有  check and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