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65nm 工艺nmos_rf

楼主(2024-04-11):
想问问大佬tsmc nmos_rf自带版图有啥缺点可以改善吗,老师叫我用nch自己画版图来做140gLNA,以及想问下ads没nch的模型应该用哪个来代替然后导入snp文件或者导入自己画的模型呀

网友A(2025-11-23):
同样尝试用nch来改善版图,搭建自己的rf管,想请教一下佬你是怎样做的?高频>100GHz怎么仿真HFS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尝试用nch来改善版图,搭建自己的rf管,想请教一下佬你是怎样做的?高频>100GHz怎么仿真HFSS呢?
...

这个自己画管子其实就是把管子flatten改变一下他原有的栅源漏的金属连接。比如他原来源是到M4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改成M2等等减小连接上的寄生。HFSS这个貌似得先导入一个gds层高的文件搭建个环境然后剩下的就是正常操作了,HFSS只能仿真无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