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芯片里的数字部分如何验证

楼主(2024-04-11):
想问一下,我现在在做数模混合芯片,已经写好了数字部分,要放在模拟电路做验证,但case太多,验证一轮太慢了,一个月才能跑那么几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式能看数字和模拟一起跑的结果吗?

网友:
用快一点的仿真器 比如xa finesim这种

网友:
AMS数模混仿呀,大部分功能验证数字用理想的行为级模型,这样主要是验证整个芯片数字和模拟交互的行为。
最后在TOP上用真实的数字电路再跑几个典型功能确保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如果数字规模较大,比较完整,独立,可以扣下来搭个UVM环境仿一下。
楼上大佬提到的AMS精度较高,比较侧重数模中的模拟仿真,直接在virtuoso中仿真,可以方便的添加电流源,电压源等外部激励,但是速度较慢。
vcs+xa的仿真,可以调用uvm环境, 也可以吃模拟的电路网表,可以使用命令行并行跑。精度调低点,侧重数模混仿的数字部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