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模拟电路里面的levelshifter通常会用到一个ISO cell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2024-04-11):
【求教】模拟电路里面的levelshifter通常会用到一个ISO cell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cell输入VDD075,输出VDD18,接给levelshifter,这个cell的作用是什么呢?有木有稍详细点的介绍?十分感谢

网友A:
用来检测VDD075是否上电。输出的信号用来控制levelshifter是否进入powerdown模式,避免LS中VDD18出现较大的leakage电流(低压输入端因没有上电出现悬空或中间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检测VDD075是否上电。输出的信号用来控制levelshifter是否进入powerdown模式,避免LS中VDD18出现较大的 ...

输出是固定的吧?因为075上电了iso就输出1.8了。

还是没太明白呢,比如您是否可以讲一下没有这个cell在各个上下电情况下的逻辑状态呢?我可以加点积分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