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18的optDesign无法修复drv,there is no usable buffer or delay cell

楼主(2024-04-11):
=======================================================================
                Reasons for remaining drv violations
=======================================================================
*info: Total 27 net(s) have violations which can't be fixed by DRV optimization.

MultiBuffering failure reasons
------------------------------------------------
*info:    27 net(s): 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there is no usable buffer or delay cell for buffering.

*info: Total 4 net(s) were new nets created by previous iteration of DRV buffering. Further DRV fixing might remove some violations.

*** Finish DRV Fixing (cpu=0:00:01.5 real=0:00:01.0 mem=1507.1M) ***

提示原因如上。
我是想测试下optDesign这个命令去自动修drv,在sdc里面把某条net用set_load命令把它电容调大,让他出现max cap违例,在ICC里面就能够把这个max cap修掉,到innovus里面提示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there is no usable buffer or delay cell for buffering.怎样都修不掉。

网友:
你的rpt目录下面有个drvFailureReason,去看看里面的描述呗

网友:
要开setOptMode -detailDrvFailureReason true才会有r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