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电阻反馈级相关电压变化情况

楼主(2024-04-11):
各位前辈,这里A点的电压通过开关的通断从VDD变为VD,在PHI1导通的时候,VD会先抬高后下降并保持不变,我不太懂晶体管3的栅端电压变化情况是怎样的呢,仿真出来是会随着VD下降而下降,但是VD不变后这点电压会抬高,这点不是很懂,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晶体管2和3是负反馈环路,phl1和phl2是不交叠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2和3是负反馈环路,phl1和phl2是不交叠时钟吗

是的,它俩不同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它俩不同时导通

那你就用电荷转移列等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电荷转移列等式就好了

电荷转移好像列不到晶体管3的栅端电压吧,前辈可以详细说说嘛,非常感谢

网友A:
5导通,CA放电,那么A点电位很快就充到VDD,此时CA电容上没有电荷积累;当5关断,4导通时,那么D点电位就是VDD通过CA向D充放电,但是D点电位从VDD下降到一定的电位就不会动了,因为有个负反馈环路要维持住,但是3管是没有电流的。2管和1管也是开始没有电流,最后有电流了,并维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导通,CA放电,那么A点电位很快就充到VDD,此时CA电容上没有电荷积累;当5关断,4导通时,那么D点电位就是 ...

请问这个负反馈回路维持的原理是什么呢,或者有没有相关资料弄懂这个吗,麻烦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