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问题,1个clock和两个经过PLL产生的clock

楼主(2024-04-11):
1个25MHz的clock,输入PLL之后输出生成2GHz的clock,然后分频产生2MHz的clock。现在有3个clock,那这三个clock可不可以认为是同步的,然后这三个时钟域的信号不需要同步逻辑。

网友A:
当然不是同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同步的了

为什么不是同步???那25MHz经过分频生成2MHz能认为是同步的么??

网友B:
在理论上,如果这三个时钟都是从同一个参考时钟源派生而来,并且经过了相同的延迟或者对齐操作,那么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同步的。在你的情况下,假设所有的时钟都是从同一个25MHz的时钟源开始,并且通过PLL和分频器产生,那么这三个时钟信号可以被认为是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理论上,如果这三个时钟都是从同一个参考时钟源派生而来,并且经过了相同的延迟或者对齐操作,那么它们可 ...

算是同源吧,同步不一定,延时都不一样

网友C:
2G和分频的2M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具体取决于时序约束。我觉得2G和25M也可以按照同步时钟约束,但实际上只有在PLL相位锁定且jitter不大时才能算真正的同步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G和分频的2M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具体取决于时序约束。我觉得2G和25M也可以按照同步时钟约束,但 ...

25MHz分频产生2MHz,那么可以通过时序约束把这三个时钟设定位同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理论上,如果这三个时钟都是从同一个参考时钟源派生而来,并且经过了相同的延迟或者对齐操作,那么它们可 ...

要经过什么样的操作才可以认为这三个时钟同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经过什么样的操作才可以认为这三个时钟同步呢???

在后端做delay balance,前提是PLL ref to output delay固定,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后端做delay balance,前提是PLL ref to output delay固定,但得不偿失

如何得不偿失,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G和分频的2M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具体取决于时序约束。我觉得2G和25M也可以按照同步时钟约束,但 ...

需要怎么约束才能认为这三个clock同步

网友:
我的理解,同步异步主要是为了讨论电路中的亚稳态。
1、如果你能确保信号在三个时钟域之间传递的时候不会引发亚稳态,在RTL阶段就不用纠结同步异步的问题。只需要在约束的时候对时钟之间的关系进行约束(比如生成时钟等)
2、这三个信号一定是同步时钟。同步时钟主要是有稳定的相位差,这三个时钟的相位差是确定的。以时钟上升沿采样为例,异步电路由于具有不确定的相位差,所以异步时钟的两个上升沿具有随机性,因此信号的跳变从一个时钟域到另一个时钟的传播过程很可能出现setuphold为例。这三个时钟信号之间的相位差是恒定的,所以信号的跳变在这些时钟域时间传播的时刻肯定都是和上升沿对齐的,不会出现setuphold为例。
3、实际操作的过程中,2Mhz可以约束成2Ghz的生成时钟。但是2Ghz和25Mhz之间怎么约束我不知道。我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25MHz分频产生2MHz,那么可以通过时序约束把这三个时钟设定位同步的吗??
...

25M直接分到2M,可以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从25M建立一个派生时钟到2M,它们之间可以约束为同步关系,2G的PLL因为相位锁定和抖动,需要具体分析,如果能保证具有稳定的相差,也可以create_clock建立一个时钟(不用过多处理,默认情况下工具会将所有存在时钟路径的时钟作为同步时钟分析,当然最好是set_clock_groups设置时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