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错误

楼主(2024-04-11):
这种LVS的错误怎么去改呀   一直显示OUT和GND有问题  导致背栅出错   跪求大佬解答

网友:
连错了吧,是不是layer有问题

楼主:
里面有二极管   直接用金属1接上的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两个线也查了很久   发现也没连错线    详细的解释基本都是第三个图片的样子

网友A:
有没有版图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版图的图片

file:///C:\Users\dell\Documents\Tencent Files\1027089987\nt_qq\nt_data\Pic\2024-04\Thumb\1e3cc855812a992cf6a4857253c99893_720.jpg发现有个软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版图的图片

有个软连接错误

网友B:
第一张和第三张图“OUT”接到了管子的bulk端,管子的衬底应该是接"GND"而不是"OUT";

网友:
看看extraction result是不是有label没打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和第三张图“OUT”接到了管子的bulk端,管子的衬底应该是接"GND"而不是"OUT"; ...

查了很久    out没接到gnd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软连接错误

这里也能看出来OUT和GND还有那个"1"通过substrate接到一起了呀,好好检查检查你版图里面的ptap都接到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也能看出来OUT和GND还有那个"1"通过substrate接到一起了呀,好好检查检查你版图里面的ptap都接到了哪 ...

已经确认了是二极管的问题   我这样去接有啥问题吗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了是二极管的问题   我这样去接有啥问题吗大佬

两个都是ndio吗?两个ndio这么接的话out和gnd会通过substrate短接在一起,不能这么用啊,上面的那个dio为什么不用pdio呢?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ndio吗?两个ndio这么接的话out和gnd会通过substrate短接在一起,不能这么用啊,上面的那个dio为 ...

LDO的   是不是电路设计错了,怎么去接sub都是不行的   那换成pdio是不是就可以了,做毕设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的   是不是电路设计错了,怎么去接sub都是不行的   那换成pdio是不是就可以了,做毕设用的
...

IB是LDO的什么信号呢,加这组DIO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ES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