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SS+PNOISE仿真出来的PFD+CP的噪声是单边带噪声还是双边带噪声?

楼主(2024-04-11):
用PSS+PNOISE仿真出来的PFD+CP的噪声是单边带噪声还是双边带噪声?在把这个仿真的噪声放入环路计算输出噪声时是否需要减3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拿一个电阻做了实验,单跑一个电阻的噪声,PSS+PNOISE跑出来的噪声不管是用USB还是LSB还是AM的SSB ...

我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模糊, 于是我也用简单的电路做了些对比仿真, 目前我的理解和结论是:

1. 先要区别一下噪声的"one-sided"/"two-sided"与SSB/DSB PSD的定义:
"one-sided" PSD: 只包含正频率的PSD;与之相对的是"two-sided" PSD, 即同时包含负频率与正频率的PSD;  "two-sided" PSD = "one-sided" PSD 除以2;
SSB (single-sideband) PSD: 噪声频谱被调制到载波附近, 只考虑载波频率之上(USB)或之下(LSB)的噪声PSD; 与之相对的是DSB (double-sideband) PSD, 包含载波频率之上和之下的噪声PSD;
Spectre的noise与pnoise分析结果, 不管是SSB(USB,LSB, AM SSB, PM SSB)或DSB(AM DSB, PM DSB)都是"one-sided" PSD;  pnoise输出的DSB噪声PSD(单位V**2/Hz)只是SSB PSD简单乘以2的结果;

2. 只有在载波附近的DSB噪声有一定物理意义(比如估算OSC jitter时需要用DSB PSD); 在DC附近的DSB值没有实际意义, 比如一个电阻的pnoise输出AM SSB PSD是4kTR, 如果用Direct plot看它的AM DSB值, 就会是8kTR, 我觉得这个值没有任何实际的物理意义;

3. 在PLL相位模型仿真中, 我觉得用pnoise仿真CP输出的噪声PSD也需要考虑接近DC的频率段, 故只需要看它的SSB值 (即默认的USB结果)即可, DSB值对它没有意义. 这个输出是"one-sided" PSD, 在输入到VCO的相位模型时需要把它变成"two-sided" PSD , 即需要再除以2. 这是因为在实际的PLL中, CP的"one-sided"噪声PSD会被调制到载波的USB和LSB, 各自包含其调制前一半的PSD; 而在相位模型中, VCO被简化为积分器, 没有了调制功能, 故需要把CP的SSB噪声PSD(单位V**2/Hz)再除以2, 这样就能在VCO简化模型的输出得到实际VCO中的SSB相位噪声.
下面是参考书中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两个截图
B. Razavi,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B. Razavi, Design of CMOS Phase-Locked Loops: From Circuit Level to Architecture Level

网友:
请问PFD+CP的PN怎么仿,能给我个testbench的schematic吗

网友A:
如果pnoise仿真时noisetype=timeaverage, 那么在Direct Plot Form中输出的USB和LSB noise都是SSB,AM和PM noise可以选择SSB或DSB;对于SSB噪声一个不用再减3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noise仿真时noisetype=timeaverage, 那么在Direct Plot Form中输出的USB和LSB noise都是SSB,AM和PM n ...

但是我拿一个电阻做了实验,单跑一个电阻的噪声,PSS+PNOISE跑出来的噪声不管是用USB还是LSB还是AM的SSB,看到的都是4ktr,但是4ktr不是双边带的噪声吗?

网友B(2024-05-30):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拿一个电阻做了实验,单跑一个电阻的噪声,PSS+PNOISE跑出来的噪声不管是用USB还是LSB还是AM的SSB ...

我仿真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是不是意味着仿真出来的PFD+CP的噪声,在算整个锁相环的噪声的时候,还应该再减3db?因为实际上电阻应该带入2kTR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是不是意味着仿真出来的PFD+CP的噪声,在算整个锁相环的噪声的时候,还应该 ...

哦我得到的结果是单边带4kTR,双边带8kTR

网友C(2024-07-19):
2楼说的太对了,令人茅塞顿开。
首先要分清楚cadence里单边带SSB(Single side band)和DSB,和拉扎维书上单边谱(one side spectrum)和双边谱(two-side spectrum)的区别。
旧版本cadence里是没有DSB的,现在的DSB也只是SSB单纯乘了2。

对于VCO的pnoise来说,pnoise设置里选择了第一谐波作为相对频率,此时仿真出来的DSB就是双边谱。
对于PFDCP的pnoise来说,我们需要电流噪声,pnoise的sweeptype里,得选absolute或者选relative后把relative harmonic设为0,意味着相对频率为DC。跑出来的USB或者AM(SSB)是电流噪声,是单边谱。(用电阻去试会得到4kRT,而不要选择AM(DSB),否则会得到8kRT。)
在导入到环路分析的时候需要把PFDCP的结果/2,变成双边谱。
上面这张拉扎维书的截图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了,本来电阻4kTR,要/2变成2kTR再代入传输函数算相位噪声。

网上很多pnoise仿真教程要么没提及,要么错了,虽然最终结果也就差3dB。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太对了,令人茅塞顿开。
首先要分清楚cadence里单边带SSB(Single side band)和DSB,和拉扎维书上单 ...

楼上也说了,如果你看VCO出来的结果是SSB的话,那么你的PFD_CP是不用在除以2带进去的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太对了,令人茅塞顿开。
首先要分清楚cadence里单边带SSB(Single side band)和DSB,和拉扎维书上单 ...

2楼有提到说,Spectre的noise与pnoise分析结果, 不管是SSB(USB,LSB, AM SSB, PM SSB)或DSB(AM DSB, PM DSB)都是"one-sided" PSD。为什么你这里又说VCO的DSB是双边谱呢?

网友(2025-01-21):
赞一个二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拿一个电阻做了实验,单跑一个电阻的噪声,PSS+PNOISE跑出来的噪声不管是用USB还是LSB还是AM的SSB ...

书上不是说4KTR是单边谱密度吗?

网友(2025-04-11):
电流噪声和电压噪声被vco调制后,噪声会平均分在载波两边。但是乘以噪声传递函数是没有这个调制过程的,因此需要双边谱,最终的结果正好是相噪。

网友D:
各位大佬,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CPU快烧了
Spectre的noise与pnoise分析结果, 不管是SSB(USB,LSB, AM SSB, PM SSB)或DSB(AM DSB, PM DSB)都是"one-sided" PSD;  pnoise输出的DSB噪声PSD(单位V**2/Hz)只是SSB PSD简单乘以2的结果;

网友(2025-06-15):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太对了,令人茅塞顿开。
首先要分清楚cadence里单边带SSB(Single side band)和DSB,和拉扎维书上单 ...

大哥,“此时仿真出来的DSB就是双边谱。”这不是和2楼矛盾吗,按2楼所说DSB是单边谱密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CPU快烧了
Spectre的noise与pnoise分析结果, 不管是SSB(USB,LSB, AM SSB, P ...

小弟的理解是这样的,下面的截图是拉扎维“Design of CMOS phase-locked loops: from circuit level to architecture level”书里的截图。振荡器的输出电压双边谱是正负频率都有的,设振荡频率是f0。在有相位噪声(PM)以后,在输出电压的双边谱下,在正负f0附近的频谱和相位噪声(PM)的双边谱频谱形状正好一样,只不过大小减半。于是将输出电压的频谱画成单边谱(双边谱对折做和)之后,也即在输出电压的单边谱下,f0附近的频谱和PM的双边谱频谱就一模一样了。而1部分(也就是输出单边谱里频率低于f0的部分)是pnoise仿真定义的LSB,2部分(也就是输出单边谱里频率低于f0的部分)是pnoise仿真定义的USB。也就是说pnoise仿真至始至终算的所有频谱都是单边谱,只不过把f0以上频率的定义为USB,f0以下频率的定义为LSB。

小弟也是刚接触相位噪声这些概念,有什么不对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的理解是这样的,下面的截图是拉扎维“Design of CMOS phase-locked loops: from circuit level to  ...

有兴趣可以去学一下 高频通信电路里的【调制与解调】,学完才明白为什么要用相位噪声去衡量,也知道为什么电压噪声要除以2了,也知道除了PM,里面的AM是什么了。

网友(2025-07-21):
感觉cpu要烧干了

网友(2025-10-09):
2楼讲的很清楚,很厉害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模糊, 于是我也用简单的电路做了些对比仿真, 目前我的理解和结论是:

1. 先要区别 ...

看了老哥的经验,现在采用的对PFDCP的噪声仿真是这样做的:Fref和Fdiv手动添加offset,取CP输出的iprobe,pnoise选择absolute,输出的地方选择 AM + A**2/Hz + SSB,对plot的结果手动/2,再导入到PLL model里面代表CP噪声的idc里面。不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吗?

另外关于PLL jitter仿真还有模糊的点请教一下老哥:
VCO本身的噪声贡献怎么体现?目前采用的方法是,VCO pnoise仿真之后,选择 PM + Phase Noise,对这个值进行10^(L(f)/10)的处理,得到V^2/Hz,把这个带入到PLL model里面反应VCO噪声的vdc里。不知道这样是对的吗?
对VCO的pnoise仿真,尝试plot了AM + A**2/Hz + SSB的输出结果,发现和上面描述的结果相差4倍。
不理解这个plot出来的值是什么含义,求老哥们提点

网友:
Essential discussion for both RF-noise analysis breakdown and  PLL design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模糊, 于是我也用简单的电路做了些对比仿真, 目前我的理解和结论是:

1. 先要区别 ...

大佬,想请问下,是否经过VCO的噪声源(Sin, Scp, Slpf, Sdiv)的SSB都需要除2(因为VCO的调制效应), 再与其相应的噪声传递函数相乘得到pll输出端的总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