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 MOS的DNW电压能否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2024-04-11):
假设:芯片电源电压AVDD=5V,数字电路的电压DVDD=1.2V,通信IO电压VDDIO=1.8V;我准备将数字电路和通信IO电路做在DNW中,数字电路部分使用LV DNW device(1.2V),通信IO电路使用IO DNW device(5V)。
问题:DNW device的DNW端口能否超过电源电压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所有DNW都接5V电压,就只有1个DNW了;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芯片会有一个DNW接1.2V,还有1个DNW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