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现有的时序库制作新的PVT时序库,比如已有1.8v制作1.2v

楼主(2024-04-11):
     求教如何利用现有的时序库制作新的PVT时序库,比如根据已有的1.8v lib库制作1.2v lib库。有尝试siliconsmart的Pure Recharacterization flow,但是没有成功。请问有什么标准的流程推荐吗?

楼主:
用自带的例程是可以修改电压,跑出不同电压条件下的lib文件的,但是如何验证跑出来的文件里面查找表的值确实是正确的时序参数呢?

网友:
你好,请问你跑siliconsmart自带例程LAB2会报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自带的例程是可以修改电压,跑出不同电压条件下的lib文件的,但是如何验证跑出来的文件里面查找表的值确 ...

SiliconSmart提供了一套完善的单元库验证流程,主要包括三块内容:compare_library比较两套lib文件的差异;qualify_library验证lib文件的质量;HDL(Verilog)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