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论坛上下载的压缩包解压老失败?

楼主(2024-04-11):
求助,为啥论坛上下载的压缩包解压老失败?

网友A:
换个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

我换压缩软件

网友:
有可能是一个文件有好几个压缩包 需要全下载之后才能一起解压

网友:
很多都是一个文件分成很多个压缩包,你下其中一个文件不能解压

网友:
可以把有问题的帖子发出来看看,正常情况下是你的问题。检查一下:

1、分卷压缩包需要下载所有的分卷才能解压。
2、注意分卷压缩包的后缀名,后缀格式不一样,压缩软件会“错误”地判断为他们不是隶属同一个分卷。
3、当上面所有都正常还是失败的话,就是压缩软件的问题,推荐用winrar。
4、不排除,上传者的压缩文件损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