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总PSR和各级放大器PSR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4-04-11):
100资产

求助,如题

关于LDO的总PSR和各级放大器PSR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呢? 如下图中式6-2是怎么得到的?感谢大家

以及环路增益的下降,会呈现反比例的恶化PSR,那对于环路中每一级自身所产生的噪声,是也有这样的关系吗?这里的计算公式是不是也类似于PSR的格式?

有没有大佬可以讲讲环路增益或者运放开环增益的变化,对LDO系统中各种参数的影响呀,感激不尽!

网友A:
这里有篇分析LDO PSR的文章比较经典,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帮助
1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 High PSR, Linear Regulators for SoC Applications.pdf (307.42 KB, 下载次数: 49 )
还有一个博主之前写的具体电路的PSR的计算,我觉得也蛮好的,同样分享一下
计算PSRR的新方法 20140709.pdf (663.82 KB, 下载次数: 53 )

网友B:
你好 请问一下 这是哪本书

网友A:
叠加定理吧,LDO整体的电源噪声抑制是VDD到Vout的各支路噪声抑制能力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篇分析LDO PSR的文章比较经典,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帮助

还有一个博主之前写的具体电路的PSR的计算,我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一下 这是哪本书

何乐年写的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加定理吧,LDO整体的电源噪声抑制是VDD到Vout的各支路噪声抑制能力之和

看着虽然确实是叠加定理,但是细推的话,我就不会了

比如如果单看PSR2,这个第二级放大器,为什么是从第二级开始,逆时针依次除增益除到输出点呢?不太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篇分析LDO PSR的文章比较经典,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帮助

还有一个博主之前写的具体电路的PSR的计算,我 ...

感谢感谢!第一篇文章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虽然确实是叠加定理,但是细推的话,我就不会了

比如如果单看PSR2,这个第二级放大器,为什么是 ...

如果只是除以前一级的增益,那只是等效到LDO输入端。

实际上每一级的PSR,即除以前一级的增益,还除以了反馈系数β,所以分式的结果是等效到LDO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