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NWell的连接

楼主(2024-04-11):
求助各位大佬!请问应该怎么更改版图才能满足rule134的要求呀?
【已解决】所用的工艺NW必须要在另一个层T3上,在设计手册中找到对应层的规则要求,里面包含了NWell的接口要求。

相关描述

相关描述

对应PMOS器件的连接

对应PMOS器件的连接

网友A:
我怀疑我被监控了……刚遇到这个问题,需要在连接nwell的s/d接一个diode到外面的su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我被监控了……刚遇到这个问题,需要在连接nwell的s/d接一个diode到外面的sub上 ...

那diode是在版图里直接快捷键i在工艺库里面选择吗?对应原理图里面需要更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