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时钟都设上false_path;logically_exclusive;physically_exclusive,哪个优先级更高

楼主(2024-04-11):
各位,我想问一下如果给两个时钟都设上false_path;logically_exclusive;physically_exclusive的话;它们对Crosstalk的计算是不一样的,都设上的话哪个优先级更高呢?

还有就是这三个分别在哪个情况使用呢?第一个是在异步时钟,后面两个感觉作用都是为了不让两个时钟之间有timing check

楼主:
有没有大佬看看哇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三个都是不让两个clock之间有timing check。
第二个会check SI,第三个不会check SI,第一个没有动到SI所以是会check还是不会check 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三个都是不让两个clock之间有timing check。
第二个会check SI,第三个不会check SI,第一 ...

我也想指导哪个优先级更高啊哈哈

网友:
后面两个经常在MUX的情况下进行设置,比如进mux,这俩应该是logically exclusive,出mux只有存在一个信号,应该是physically exclusive

网友:
set_clock_group有三个选项:1, async, 2,logically_exclusive 3, physical_exclusive, 其中优先级一次是2->1->3

网友:
另外,两个clock异步,请不要用set_false_path, 理由如下:

网友:
一般设置了async clock group不就需要再设置false path了. 在同一条命令里,logically_exclusive;physically_exclusive是互斥的,只能设置一个。如果多条命令设置的话,physical excluse最高,asynchronous次之,logically exclusive最低。

网友:
physical exclusive对应于硬件中一条net上,物理上不会在同一个net同一时刻有多个clock. 所以不会计算SI. 而logically exclusive类似于MUX的两个输入,在输出端是不会同时有多个clock,但在mux之前的两个clock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可能有crosstalk, 所以会计算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