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拉扎维 共源共栅级 噪声分析

楼主(2024-04-11):
1.为什么电流和为0?下面开路了吗??是不是说Vn1最后直接加到输入参考噪声的时候,就当In1不存在啦?
2.Cx不会旁路噪声吗?

网友A:
你用小信号模型替换M1,M2,把In2^2挂上去,计算一下,就发现它对Vn,out没有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用小信号模型替换M1,M2,把In2^2挂上去,计算一下,就发现它对Vn,out没有影响了 ...

不接天,不接地的mos对Vn,out贡献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天,不接地的mos对Vn,out贡献都是0

1您的第一条的意思是In^2=InRd^2+In1^2的意思吗?
2.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书里给出那个到底是啥意思。除非上面忽略小信号中In1开路
3.不理解第三句,sorry

网友:
它这个写法有点问题,不好理解,你用小信号分析一下,很方便的,就能得出M2对噪声没有贡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您的第一条的意思是In^2=InRd^2+In1^2的意思吗?
2.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书里给出那个到底是啥意思。除非上面 ...

In2^2和Id^2以及In1^2没有关系,它们互不干扰。

In2^2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对Vn,out没有贡献

拉老板,这个结论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不好理解

网友B:
1. 书上在分析M2的等效输入噪声vn2的影响时,默认其它噪声源归0,只考察vn2对输出噪声的影响或贡献,所以此时就不要去考虑In1了,就当它不存在;
2. 在此条件下,“如果忽略M1的沟道调制效应”以及后面那句“如果X的阻抗很大”,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把往M1看进去的阻抗当作开路,那自然In2+ID2=0就成立了。
3. 从等效输入噪声的定义出发,来解答你的疑问:Cx不会旁路噪声吗?
   Cx对M2的噪声如何影响已经通过式(7.81)讲明了,此处不再赘述;
   再来考察M1和RD带来的等效输入噪声:
   =4kT(2/3gm1+1/gm1/gm1/RD)
   将这个式子回归最原始的定义:
    =4kTγgm1/(gm1^2)+4kTRD/(gm1*RD)^2
    =(4kTγgm1*Zxout^2)/(gm1*Zxout)^2+4kTRD/GAIN^2
     Zxout为M1的漏端往外看出去的阻抗,GAIN为整个共源共栅结构的电压增益;
    先看第一项,Cx的存在与否无非就是影响Zxout的值,在第一项里Zxout会约掉,所以不影响等效到输入的噪声;
    本质上来讲,Cx在旁路掉噪声的同时也降低了增益,因此等效到输入的噪声仍然没变;
    再看第二项,噪声源是电阻产生的,等于4KTRD,与Cx存在与否没有关系;而GAIN却会因为Cx的存在而降低,所
    以第二项等效到输入的噪声就变大了;
    本质上来讲,Cx在对4kTRD无法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减小了共源共栅结构的总的增益,从而导致等效输入噪声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书上在分析M2的等效输入噪声vn2的影响时,默认其它噪声源归0,只考察vn2对输出噪声的影响或贡献,所以此 ...

醍醐灌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2^2和Id^2以及In1^2没有关系,它们互不干扰。

In2^2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对Vn,out没有贡献

网友:
分享下我的观点。
M2管并不是不贡献噪声,只是M2管的噪声是M1的1/(gm1*ro1),所以忽略掉了。

可以先把M2的噪声贡献乘一个源极负反馈的Av1,再除以一个cascode的增益Av2,得到M2的等效输入噪声,必然远小于M1管的等效输入噪声。
关于Razavi书上的解释可以看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