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rtl进行DC综合,link后,遇到error:Recursive hierachy...

楼主(2024-04-11):
大佬们好啊,目前尝试rtl进行综合,link命令后出现下图所示error,请走过路过的大佬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加一下standard.sldb试试看

网友:
首先,确认不是没有read std cell 库,如果确认read 库成功,看下是不是设置了dont touch。之前有一次经历是遇到了使用了dont touch导致没有优化。

网友A:
recursion,有自己例化自己的情况吗? 但是 GTECH_AND 是 DC 解析后的module,rtl中有同名module吗?

楼主:
感谢,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rtl中有同名的module,非常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ursion,有自己例化自己的情况吗? 但是 GTECH_AND 是 DC 解析后的module,rtl中有同名module吗?
...

感谢,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rtl中有同名的module,非常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