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VS VSS衬底错误

楼主(2024-04-11):
LVS报错好像是说VSS对应的衬底没有连接上,但是画的版图中只有一个NMOS器件,而且我把VSS的pin脚打在了guardring的M1上(VDD pin脚也是同样的方式打在guardring的M1上),为什么还显示错误呢?
【已解决】NMOS器件也要包含在T3层中,现DRC、LVS、ERC均通过

网友A:
能看看完整的电路和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看完整的电路和版图吗

这是原理图和版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版图

版图

网友A:
pmos  上面盖的layer和外面环的那个layer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上面盖的layer和外面环的那个layer是啥

分别是triple well和NWell

网友A:
UMC吗? triple well应该包在nmos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MC吗? triple well应该包在nmos上吧?

是GF,我按照设计手册画的,然后DRC过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把整个N-MOS(含BULK ring)放在triple well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