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带隙基准

楼主(2024-04-11):
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低噪声高精度的带隙基准结构推荐?

网友:
A Bandgap ref using chopping for reduction of Flicker noise and Random offset

A Bandgap ref using chopping for reduction of Flicker noise and Random offset.pdf

网友:
2013_A 443uA 37.8nV-sqHz CMOS Multi-Stage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_ESSCIRC

2013_A 443uA 37.8nV-sqHz CMOS Multi-Stage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_ESSCIRC .pdf

网友:
2011_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sigma Inaccuracy of 0.15% From 40C to 125C (K.AA.Makinwa)_JSSC

2011_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sigma Inaccuracy of 0.15% From.pdf